楼主(2012-11-19):
160吨徐锻冲床,总是闷车,怎么回事?

到下死点附近热继就跳(冲几下之后)
不跳时,离合工作后电机转数降低,然后恢复正常转数

网友A:
增加变频器转矩试试。

网友B:
制动帯过紧 或刹车带过紧  或平衡杠气压过高 ,不知是什么型号压力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变频器转矩试试。
没有变频器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制动帯过紧 或刹车带过紧  或平衡杠气压过高 ,不知是什么型号压力机
平衡缸气压高 为什么不行

网友C:
平衡缸气压过高会引起主电机负荷过大,平衡缸气压应该根据上模重量进行设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平衡缸气压过高会引起主电机负荷过大,平衡缸气压应该根据上模重量进行设置。
这应该是造成电机过载的原因。

网友E:
可能是超负荷运行,有点危险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超负荷运行,有点危险啦

确实有些超负荷,但是不知技术怎么算的,他说不超

自动锁螺丝机http://www.szcszdh.com

网友B:
你不说什么型号压力机 怎么给你分析故障???离合器是什么类型的是古老的转键离合还是气动片子离合????调速不是变频调速那就是滑差电动机调速啦(电磁调速电动机) 。你描述好设备的具体情况再说......另外告诉大家平衡气缸是拖住滑块冲头的重量,当然模具重量增加汽缸压力要调大, 机械制滑键离合器制动帯或刹车带是控制滑块停在上次点。还有一点设备是否超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说什么型号压力机 怎么给你分析故障???离合器是什么类型的是古老的转键离合还是气动片子离合????调速不是变频调速那就是滑差电动机调速啦(电磁调速电动机) 。你描述好设备的具体情况再说......另外告诉大家平衡气缸是拖住滑块冲头的重量,当然模具重量增加汽缸压力要调大, 机械制滑键离合器制动帯或刹车带是控制滑块停在上次点。还有一点设备是否超载
老冲床了,没有变频的,气动片子离合

网友F:
负荷大了,具体原因很多,的自己好好分析

网友G:
楼主至少要测下电机的电流呀!

网友H:
检查一下机械情况怎么样!

楼主:
都没啥大毛病

网友I:
应该是机械问题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机械问题造成的
现在找不到毛病啊

网友J:
负荷大了,滑块向上调一点点看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超负荷运行,有点危险啦

自动锁螺丝机http://www.szcszd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