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9):
--x0-------------[vrrd d0 k0] 和--x1-------------[vrsc d0 k0]
这两条指令有没有详细的说明
比如内部寄存品的说明
4AD模块可以用这两条指令吗,我看教程上是写的模拟量调入,请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A:
上述两条指令为三菱模拟电位器扩展板专用。

网友B:
4AD请参照对应手册上的例子,用FROM/TO指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AD请参照对应手册上的例子,用FROM/TO指令;

网友D:
4AD 认真看特殊模块手册
例子程序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