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发热

楼主(2012-11-19):
安川G51.5KW变频器三相输出电压,电流均平衡,但发热严重,请问应从哪方面检查?

网友A:
是不是散热风扇不转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散热风扇不转了

网友C:
是不是模块坏了PB跟-通了 试过一台康沃就是这样的 外测模块都好的 但是发热严重,最后查出是放电电阻发热 p跟p-通了 一直放电 整台变频发烫 但是能正常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模块坏了PB跟-通了 试过一台康沃就是这样的 外测模块都好的 但是发热严重,最后查出是放电电阻发热 p跟p-通了 一直放电 整台变频发烫 但是能正常使用

网友E:
检查一下通风冷却情况怎么样!

网友F:
没有报警吗,有的控制板温度高了会报警的

网友G:
邮箱中回复超字数,回在这里吧。
测量有直流电压,可能是万用表的问题。驱动和模块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运行中发热严重,先要检测发热部位是哪里,是输出模块发热,检查是否为散热不良,导热硅脂干化,或固定螺丝松动,环境温度过高,风扇未运转等。若是空、轻载试验发热,可能是因充电继电器触点接触不良,运行电流流过充电电阻所致。要检查充电继电器的触点是否不良。另外,整流模块安装不良,端子压线松动等,氧化等,都有可能造成模块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