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9):
单位的龙门吊起升2变频器总是报UV(低电压)且不能手动复位,该变频器是安川G7的,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A:
老是无法处理的话,只能是故障了。可能是要换件维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是无法处理的话,只能是故障了。可能是要换件维修了。
请问要换哪个部件呢?

网友A:
我不会维修变频器,我的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基本上都是返厂维修的。

网友B:
电压检测部件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压检测部件有问题。

网友D:
可能容量不能了  变频器   用了多少年啦???

楼主:
变频器用了6、7年了,有没有可能是电容组出了问题呢?

网友E:
电压取样检测或电容衰减

网友F:
我也觉得是电压检测部件有问题,看看安川G7变频器的使用说明书吧。www.gongyeku.com

网友G:
报电压低故障一般都是直流母线电容器出问题了。冲不起电来。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我回去跟师傅在按各位说的探讨下!

网友H:
建议咨变频器的售后,各品牌的故障代码和处理方式可能都有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