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0):
哪位师父知道普传变频器Pl8100  1.5kW报-CoF是什么没有手册啊,谢了。

网友A:
 同问,不知道有没有人来讲讲

网友B:
 你检查一下CPU跟面板的连接   。  还有电源负载

网友C(2014-11-25):
这个故障是通讯故障  你可以先检查下连接线有连接不好  如果连接线换了也一样的话就 更换CPU板的MAX483  故障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