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程序求助

楼主(2012-11-20):
触摸屏程序运行,按钮点了出错。显示“unable to write to unassigned control" 是PLC出问题还是触摸屏程序处问题

网友A:
 无法写入指定的控制?

楼主:
我点击一个按钮,然后弹出错误,这个按钮无法写入未指定的控制。

网友B:
没有通讯上,检查屏蔽线 波特率。

楼主:
我用以太网通讯的,触摸屏在启动程序时显示已经和PLC建立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