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0):
我现有一个传感器是485通讯的 ,输出数据格式是ASCII格式 ,请教高手用PLC200如何通讯。感谢。。。

网友A:
楼上的能不能解释一下

楼主:
可以PLC200里面没有ASCII转化指令啊

楼主:
关键是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是ASCII格式,如何通过PLC200接收。

网友B:
楼主其实我很想帮你!但我真的不知道PLC200是什么PLC!抱歉帮不到你!

网友C:
可以用自由口协议,按照MODBUS ASCII协议规格编写即可

网友D:
小弟不才   看不懂

网友E(2013-12-08):
用自由口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