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可以求餘數不

楼主(2012-11-20):
永宏PLC可以求餘數不?比如10除以3=3……1我把餘數1放到一个地方去比如D0或R0方法怎么做啊?用哪个命令啊?
谢谢……

网友A:
直接用除法指令,商和余数各占一个寄存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除法指令,商和余数各占一个寄存器的。

这个估计和三菱一样  商和余数 各占一个数据寄存器 不过两个两个寄存器是连续的

网友C:
商和余数是占连续2个缓存器,参考
编程软件辅助--功能指令说明

网友D:
主不要受到 松下的  DT90052 余数专有寄存器影响  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除法指令,商和余数各占一个寄存器的。

这个估计和三菱一样  商和余数 各占一个数据寄存器 不过两个两个寄存器是连续的

网友F:
3L的正解啊,商和余数各占一个寄存器的,而且是连续的

网友G:
商和余数各占一个寄存器的,而且是连续的

网友H:
看看辅助教程吧

自动锁螺丝机http://www.szchis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