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0):
如题:
○从大吊机的横梁 分别面向南向北向,距离均为3.5m内,

・当大吊机运行时,撞向龙门吊  (南北是大车行走位置)

・当龙门吊运行时,撞向大吊机  (南北是大车行走位置)

以上的两种情况,无论碰到是哪种,要改造成让吊机能够停止。

(保持在2m以上的间隔距离让其停止)
广州地区最好!
电话:13928849438 张生

网友A:
用光电开关式的

楼主:
恐怕会有检测不到的盲区。
光电开关在有振动的工作环境下使用,有缺憾。

楼主:
上午去广州汽配城买了一套倒车雷达,可以从这主面入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恐怕会有检测不到的盲区。
光电开关在有振动的工作环境下使用,有缺憾。

那就多用两个并接不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恐怕会有检测不到的盲区。
光电开关在有振动的工作环境下使用,有缺憾。

那就多用两个并接不就行了。。。

楼主:
天车是随时都要移动的.我们试过用光电改过龙门吊,但上面的天车怎么感应?

楼主:
我了解过,这类型结构的天车有很多故事,这一次就是小龙门吊撞上大天车,大天车在上升,差一点把小龙门吊拉翻.险些出现大事故.出人命我就会坐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了解过,这类型结构的天车有很多故事,这一次就是小龙门吊撞上大天车,大天车在上升,差一点把小龙门吊拉翻.险些出现大事故.出人命我就会坐牢了.
倒车雷达 有哪些参数?费用如何?

网友E:
最好的方法是大车自己有编码器相互无线数传,然后用户可自行设置保护动作点。
我公司码头的2台桥吊就是这样保护的,还包扣克雷母线位置传送和光电距离感应保护,数据是在局域网内传送的,无线传送是用于安全备份的。

楼主:
一套才75元,就是没有开关输出点。头痛!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套才75元,就是没有开关输出点。头痛!
没开关输出?有模拟输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套才75元,就是没有开关输出点。头痛!
没开关输出?有模拟输出吗?
没有,看看能不能改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套才75元,就是没有开关输出点。头痛!
没开关输出?有模拟输出吗?
没有,看看能不能改改!

肯定有输出,不然怎么控制?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套才75元,就是没有开关输出点。头痛!
没开关输出?有模拟输出吗?
没有,看看能不能改改!

肯定有输出,不然怎么控制?

网友G(2013-03-27):
引用 楼主:
刚查的。
请问具体品牌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