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0):
8个Q系列PLC和2Got触摸屏通过CC-link组成一个系统,怎么样通过查看I/O来确定各模块的分配地址呢?Q系列PLC是可以多个CPU之间进行访问,读相当的状态进行控制,可以B或W,R这些类型?他们的地址又是如何定义的呢?今天试了好像B不通用的,请会的大大指点

网友A:
我用过FX3U、G CC-LINK过,没用过Q系列的。

网友B:
见过6个CPU连接的  组的 是光纤环网 也就是H网  B 和W的地址是 分配好的  各个CPU都可以访问B和W所以B和W做交接信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见过6个CPU连接的  组的 是光纤环网 也就是H网  B 和W的地址是 分配好的  各个CPU都可以访问B和W所以B和W做交接信号用

现在就是搞不清楚各个PLC之间的地址分段是怎么分的,头痛呀!

网友C:
看下三菱QJ61BT11模块手册,其中一章就是介绍主站和本地站通讯的
先在软件中设置各个站的刷新数据起始地址,如主站设定X1000、Y1000、D1000、D2000,那后面的本地站对于输入输出各占用32个地址,4个数据寄存器的读写,即X1000到X101F,Y1000到Y101F,D1000到D1003,D2000到D2003就是第一个站和主站通讯的区域
一个本地站也可以设置占用多个站,那上面的范围就要扩大对应的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下三菱QJ61BT11模块手册,其中一章就是介绍主站和本地站通讯的
先在软件中设置各个站的刷新数据起始地址,如主站设定X1000、Y1000、D1000、D2000,那后面的本地站对于输入输出各占用32个地址,4个数据寄存器的读写,即X1000到X101F,Y1000到Y101F,D1000到D1003,D2000到D2003就是第一个站和主站通讯的区域
一个本地站也可以设置占用多个站,那上面的范围就要扩大对应的倍数

谢谢,终于有人指点一二了,什么都靠自己翻书找资料也不知道要找到什么时候,前提是你知道要找那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