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0):
求助各位大侠,我们的工艺流程是通过一台活塞泵架在高温石腊池上进行抽取,我们没法计量这个泵的抽取流量,只能通过活塞泵电机变频来控制流量,有没有一种方便经济的办法监控高温液体石腊的流量。

网友A:
多高温度?经济的?
不知质量流量计行不?

网友B:
石蜡的熔点不高,太阳底下晒晒都有融化的可能,高温石蜡不知温度有多高200度左右么,那么现场很多测量流量的仪表都能够使用,如果这个流量要求特别严格那可以选用高温型的质量流量计,如果只是一个过程控制量拿仪表还是有很多种的,比如楔式流量计、溶剂流量计、靶式流量计、涡街流量计等等都可以满足要求。

楼主:
正常工作温度也就80-120度,问题是如果加温停止或是设置停机,下次工作时流量计都被堵住了,然后又得给流量计加热处理,用流量计不方便清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常工作温度也就80-120度,问题是如果加温停止或是设置停机,下次工作时流量计都被堵住了,然后又得给流量计加热处理,用流量计不方便清理。
对于这种易冷凝的介质,偶厂通常做法就是退出管线介质,或者管线做伴热保温处理。

网友C:
给流量计做保温啊!电伴热!我们单位专做化工品仓储,有C24-C28,温度一般在74度左右,只要电伴热正常就没问题,不用担心凝结。

楼主:
流量计的温度允许范围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