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0):
一台PLC上电运行后一段时间(10分钟左右),然后感觉是输入COM端烧了。用线直接短接PLC的COM端和输入端,输入点没反应。请教这个COM端是怎么烧掉的,如果是大电流串入,请教如何排故思路。谢谢

网友A:
介绍的不够详细最好发个图片上来

网友B:
呵呵;输入信号检查一下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