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个同行知道.....

楼主(2012-11-21):
这行干了这么久,画了这么多电路图,今天才知道自己竟然不知道在电路图中怎么画下面这两个东西:

网友A:
就照着实物画个简图,清晰明了,谁看了都知道。。。

网友B:
插座的图形符号如下图,这是明装插座图,对暗装插座在画图时把半园涂为黑色即可。

网友C:
我也不知道怎么画

网友B:
楼主的图中还有开关及插头,再补充一图。

网友D:
如2楼和4楼所示,可从“电气图用图形符号”标准里查到,应当是GB/T 4728吧。

网友E:
哈哈 画一个插座都是一门学问

网友F:
2楼画的不错

网友G:
引用 网友F:
2楼画的不错

网友H:
楼主要画的插座符号可以在天正电气、浩辰电气等软件中有,在PCSLCAD中也有。

网友I:
学习了,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学习了,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K:
画示意图而不必画出实物图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