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调速

楼主(2012-11-21):
变频器调速分现场和控制室调速,现场有转换按钮可以切换现场和控制室,现场调速使用电位器模拟量调速,控制室控制可以变频面板,请问该怎么接线,才能实现调速切换

网友A:
看变频器说明书不行么

网友B:
英威腾的问题,向英威腾去咨询。变频器的两地控制问题,每个厂家的控制器,方法是不同的。

网友C:
变频器需要设置。接线就正常接线就可以。

网友D:
最好能直接找变频器的售后会好点吧

网友E:
若实现自动转换要通过通讯改写参数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英威腾的问题,向英威腾去咨询。变频器的两地控制问题,每个厂家的控制器,方法是不同的。

网友G:
控制一外接端子,以实时控制是远程控制还是面板控制变频器。

网友B:
用西门子的变频器两地控制是可以多种方式实现的。既可以在内部的开关转换来实现两地给定值的接入选择;也可以用参数组转换。

网友H(2015-08-10):
好像用多功能端子可以实现

网友I:
用通讯面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