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1):
目前,在我们公司所有设备都实现了自动化远程监控,而各种数据(如压力、温度、流量)也全部采用智能仪器仪表远程采集传输,可是这些数据是否准确可靠,如何对其校准,有时出现异常波动如何判断,困扰我多时,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只要是正规产品,你大可以放心使用。
不过任何监测仪器,不管是数字的或者机械的,都有可靠性,都可能会出现错误。为了避免这种事件的发生,需要根据实际的工程进行判断。1.这种错误的概率有多大,2.这种错误一旦发生,是否可以容忍。从而选择比较恰当的设计,一般情况下,对于重要参数,都要有个对照仪表,可以帮助操作者判断当前表工作是否正常。
尤其重要的参数,甚至使用多个表共同监控同一个信息,以应对单个仪表错误带来的问题。

楼主 大可不用忧虑。定期更换仪表,或者做相应的校准。
另外这个与用户自己的经验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