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1):
今天一台75KW台达变频器上升到21HZ自动跳停,启动信号频率信号都是面板给定,面板换过了 ,有时候一天不跳 ,有时候10分钟内启动每次到21HZ就跳,查看电流在正常范围内,那么请教各位是否遇到同样的故障,本台机子是台达VFD-F 75KW

网友A:
看看台达VFD-F变频器说明书吧。

网友B:
不定是哪接触不好的问题呢。这种时有时无的怪事,最好检查接线。有没有松动或虚接问题。

网友C:
呵呵,没有遇到过这种现象,我们一般管这种情况,就是此品牌变频器不适合此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定是哪接触不好的问题呢。这种时有时无的怪事,最好检查接线。有没有松动或虚接问题。

把CPU板的灰尘擦拭吹干净了,又装上去了,一天过去了没跳,死马先这样医着  参数初始化从新调过 ,看看情况如何再说 ,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D:
时好时坏,建议做一次路线的检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把CPU板的灰尘擦拭吹干净了,又装上去了,一天过去了没跳,死马先这样医着  参数初始化从新调过 ,看看情况如何再说 ,说不定就好了
哦?脏的?哇塞。那就考虑防尘环境的封装吧。一劳永逸的办法。做一个通风的小房子,把变频器装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把CPU板的灰尘擦拭吹干净了,又装上去了,一天过去了没跳,死马先这样医着  参数初始化从新调过 ,看看情况如何再说 ,说不定就好了
哦?脏的?哇塞。那就考虑防尘环境的封装吧。一劳永逸的办法。做一个通风的小房子,把变频器装在里面。
那个环境倒是没什么灰尘,倒是比较潮湿 ,高温染色机,地上全是水,三天过去了没跳了

网友E:
无故就不会停车。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环境倒是没什么灰尘,倒是比较潮湿 ,高温染色机,地上全是水,三天过去了没跳了
如果是潮湿,那就局部封闭,空调除湿。比如电气柜搞成除湿的空调控制。

网友F:
变频器上不是都有风扇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变频器上不是都有风扇吗
仅有风扇是不行的。因为所处的环境如果是湿度超标(有结露),那风扇也是不管用的。必须要除湿才行。首先是系统要经常通电,不要断电,总保持在热机状态,如果还不行,就要考虑用封闭空间加空调除湿来解决。这种做法有很多实例。不稀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环境倒是没什么灰尘,倒是比较潮湿 ,高温染色机,地上全是水,三天过去了没跳了
如果是潮湿,那就局部封闭,空调除湿。比如电气柜搞成除湿的空调控制。
[/quote

板上有三防处理了 ,应该不用空调,成本太高 ,这些10几台相同机器都用了7,8年时间了,很少是因为潮湿的引起故障的,所以环境还可以,倒是有看过锅炉房装空调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无故就不会停车。

网友H:
可能散热不好造成的

网友I:
我觉得应检查一下变频器的散热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