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1):
各位老师:
    请问一下CW/CCW模式中CW&CCW两路信号能否发AB相脉冲的,我看到的一些资料是只能控制时只能发一路脉冲的,要么是正转脉冲,要么发反转脉冲;那么定位指令是不是就不能使用了,如DDRVA等,还有这个Cw/CCw都什么场合才使用的,谢谢

网友A:
呵呵;你用的什么PLC ?
一般是不可以的;

楼主:
用台达的PLC
为什么会有双脉冲,有什么好处吗,也不能像AB相那么使用的

网友A:
呵呵;伺服或进步一般有+脉冲/-脉冲模式及脉冲+方向模式;
如果用+脉冲/-脉冲模式,你需要正反转的,那么PLC上就需要2路了;

网友B:
一台四驱车,前面二个轮子向后转,后面二个轮子向前转。这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