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1):
三碁S1100 220V 1.5KW上电跳CF3 拆掉霍尔还跳CF3主板已更换过,一样故障,跪求答案

网友A:
你好,就是跳cF3吗?前段时间碰到两台S1100的380V  2.2KW是机器,是上电报cF3.1,是温度检测的故障,模块上的温度检测块了

网友A:
建议查查其他的检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就是跳cF3吗?前段时间碰到两台S1100的380V  2.2KW是机器,是上电报cF3.1,是温度检测的故障,模块上的温度检测块了

修好了,电源问题  它跳的是CF3 后面没有.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