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手持编程器

楼主(2012-11-21):
本人新手,求教各位大侠,本人有PRG-001手持编程器(老式PLC扬子或康狄用的),怎样把程序从PLC考在手持编程器上,又怎把整套程序考入PLC,,求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A:
若是能找到该手持编程器的使用说明,问题就解决了。
或者,观察编程器上的按键等做判断;不过要慎重,注意保持好原有程序。

网友B:
呵呵;很多老式的手编器是没有内存的,也就不存在能COPY到手编上的问题;
有的需要内存卡配合的;

楼主:
.
使用手册没这方面的功能介绍

网友C:
现在手持编程器会用的也不多了

网友D:
我们这还用手编进行维修,领导不给配笔记本。

网友E:
如果本身能存储的话,可以把程序先下载到PLC,然后用编程器连接PLC,读出来保存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