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OMRON PLC与伺服控制器的配线问题

楼主(2012-11-21):
各位大侠
本人用的PLC是CJ1M-CPU22, 伺服控制器是SGDH-02AE-OY.
想用位置控制模式配线,请问附图的像放大器的符合是什么符号?PLUS和/PLUS的“/”代表什么意思?是不是如步进一样的正负端?
在配线过程中哪些线是必须连接的?PLC与伺服控制器有哪些关键设置?
烦请各位大侠赐教,先谢谢啦

网友A:
7-3 11-13 8 12 40 地线 必须接

网友B:
关键是用什么驱动伺服,是用CJ1M的内置点,还是用CJ1W-NC系列,要连你这个伺服,PLUS和SIGN信号,都必须串1.6K电阻,另外,根据你控制的要求高不高,还要引入偏差计数器清除和定位完成信号.
红框表示是一个差分输出放大器,PLUS和/PLUS表示脉冲输入的正和负,在PLC里,无非就是ACC PLUS PLUS2 SPEED INI等这几个指令的组合使用

楼主:
谢谢两位了!因为之前驱动器的线没按标准接,重新一根一根量了确认的线号后接上P-OT,N-OT再/S-ON后可以显示RUN的状态。
TO WZMWHF: 我用的是CJ1M 的内置点。如果PLUS和SIGN是正输入脉冲,那/PLUS,/SIGN是不是要接COM端(负)?
如果PLUS和SIGN是负输入脉冲,那/PLUS,/SIGN是不是要接COM端(正)?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是PLC脉冲输出端口的问题,更换PLC后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两位了!因为之前驱动器的线没按标准接,重新一根一根量了确认的线号后接上P-OT,N-OT再/S-ON后可以显示RUN的状态。
TO WZMWHF: 我用的是CJ1M 的内置点。如果PLUS和SIGN是正输入脉冲,那/PLUS,/SIGN是不是要接COM端(负)?
如果PLUS和SIGN是负输入脉冲,那/PLUS,/SIGN是不是要接COM端(正)?
如果PLUS和SIGN是负输入脉冲,那PLUS,SIG应该接COM正
按图来说,应该是这样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