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控制

楼主(2012-11-21):
变频器是2.2KW 电机0.8KW 共两个,一个变频器同时带动两个电机可以吗? 同时一个正转一个反转可以这样么?有什么影响没?正反同时启动工作。。

网友A:
可以。没有什么影响。并联驱动,旋转方向相反不受影响。两电机的输出轴别有耦合,别相互自己较劲就行。

网友B:
我从来不省这个钱,没有做过

网友C:
没问题,可以的

网友D:
应该可以吧

网友E:
可以,每个电机要装热继电器

网友F:
    怎么操作的可以 简单的提示一下么?

网友G:
一台变频器可以控制多台电机的,只要变频器功率大于所控制电机功率总和就行,但从实际来讲,并不支持这种控制方式,另外就是你要控制两台电机需要加多一个并连器,一般电子市场有售

网友H:
2台并在一起,同时起动/停止,用相同的频率,没有问题;
不过只能用V/F控制,矢量功能没有用了,另外每台电机要加热保护装置;

网友I:
一台变频器可以控制多台电机的,只要变频器功率大于所控制电机功率总和就行,

网友J:
没什么问题,我上个工程就是一拖二的,只不过不同时启动。这么小的功率,直接启动就行,不要搞得这么麻烦,变频器省不了多少钱。

网友K:
 过来瞅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