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1):
我厂有一台国产变频器牌子不详22KW。驱动22KW电机。想让电机换个旋转方向。发现换变频器电源线不行。我想是变频器经过整流后。再逆变。难道只能调换电机线才行吗。请教大家。

网友A:
变频器如果是端子控制可以在端子接线改变反正转,如果是面板控制可以在参数设置里改变运转方向。看看说明书

网友B:
对呀,电机旋转方向换向,就要换电机线才好使。换变频器的进线不好使。因为它是调速电机,不是工频驱动的,电网与电机中间还有一个变频器呢。

网友C:
把控制端子FWD换到REV端子上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厂有一台国产变频器牌子不详22KW。驱动22KW电机。想让电机换个旋转方向。发现换变频器电源线不行。我想是变频器经过整流后。再逆变。难道只能调换电机线才行吗。请教大家。
变频器强制正转了

网友E:
不管哪种变频器,要改变转向,在电源端换线是不行的,要在变频输出端换线,或在面板和端子控制方式下都可以。

网友F:
如果参数设置修改不了,只能改电机接线。

网友G:
发现换变频器电源线不行。我想是变频器经过整流后。再逆变。

网友H:
两种原因吧,一种是接线端子不对,另一种就是变频器正反转参数设置不对,可以参考变频器说明书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不管哪种变频器,要改变转向,在电源端换线是不行的,要在变频输出端换线,或在面板和端子控制方式下都可以。

网友J:
电机接到变频器上的三根线中任二根对调下就行了;
电源线怎么换都是一样的;

网友K:
该说的以上都帮我说啦!变频器说明书讲解详细,到网上下载个相同厂家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C:
把控制端子FWD换到REV端子上就行了

网友M:
换电源线,换电机线要换4根。

网友N:
换变频器电源线那是肯定不行的,想换方向可有几种方法。1,可以通过多功能端子。2换电机的相序。

网友O:
有的人回答没细看LZ的表述,楼主是换的进变频器的电源线。而变频器是“交-直-交”工作方式,当然电机煤反应,方法大家都已经总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