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1):
我公司去修了一台易驱的变频器。我安装的,一运行就放炮了,放炮就放炮吧。可是我的这机器上还有一个S7-200的可编程和西门子的触摸屏。我的触摸屏上全显示#####。好像是通迅坏了。我换了两个277。站号我是没有弄错。不开机看上去到是好的。一开机器我触摸屏又全是#####。我怀疑是通迅线不好。我换了一根还是老样子。过了两天这新的问题又来我可编程又坏了RUN灯不会亮了。只亮另外的两个,我换了一个好了。可是第二天我去看这个可骗程又坏了。(在这期间触摸屏没有好过)我想问一下各位前辈。这些是变频器的放炮引起的吗。这台变频器没有用通迅。谢了

网友A:
你这炮也放的太爽了吧,炸坏了这么多!

网友B:
重修的设备在上电前一定要小心啊

网友C:
这个可能是编程不对内部程序出错

网友D:
爆炸导致电源变化,导致损坏。

网友E:
抢楼中,楼主的帖子分析的很到位,就喜欢这样的楼层

网友F:
想问一下楼主,变频器是挂在S7-200上吗?当时启动变频器时,PLC是在RUN的状态吗?如果是PLC凶多吉少。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爆炸导致电源变化,导致损坏。

楼主:
如果是程序出错那么我的这个程序用了几年了,我把拆下来的可编程单独上电也是不会亮RUN灯,那说明我的S7-200是坏了呀。S7-200是在同一个电箱里,还有两米左右,PLC是在运行。我的这个可编程电源是DC24V的。他有一个直流开关电源。这个开关电源的电源有一个380V变220V的变压器。

网友H:
90%plc完蛋了。。。

楼主:
能说明一下S7-200完蛋的原因吗,谢谢

网友I:
会不会是变频器放炮把开关电源弄坏了,所以后来连换两个PLC还是坏了啊

楼主:
那个开关电源没有坏是好的。开关电源的确24V正常的。两个可编程是先后坏的。不是同时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