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1):
LD     I0.0
LPS
EU
MOVW   +1, VW0
MOVW   1, VW1
LPP
LPS
AW>=   VW0, VW1
MOVW   VW0, VW1
INCW   VW1
LPP
AW<    VW0, VW1
A      SM0.5
MOVW   VW1, VW0

以上是程序的语句表,其作用是想看到递增指令的“OUT “每次只加1。我用PLC 来试了一下,I0.0只接通一下“OUT ”就已经 是一个很大的数了。

网友A:
如果你按I0.0的速度能跑得赢扫描周期的话,那么可以实现你的要求,否则,请增加边沿指令(Eu)

网友B:
呵呵;
I0.0需要用高速脉冲来接入,保证可以实现你的功能;

楼主:
可是我在I0.0后加了可比较指令来控制“递增指令”的使能。(我这是第一次发表的帖子,各方面还是有点不知怎么弄的。发“梯形图”要截图很多张,所以发了“语句表”。我也上传有“梯形图”已经提示上传成功,但就是没看到有。)

网友C:
谢谢楼主的分享,语句表看的晕晕的,能上梯形图会直观一点。我们这些新手也能学习学习。

网友D:
按楼主提供的语句表,帮楼主贴个梯形图。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按I0.0的速度能跑得赢扫描周期的话,那么可以实现你的要求,否则,请增加边沿指令(Eu)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按I0.0的速度能跑得赢扫描周期的话,那么可以实现你的要求,否则,请增加边沿指令(Eu)

Regards

那为什么“计数器”、“定时器”不会这样?难道它们不受扫描周期影响?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按I0.0的速度能跑得赢扫描周期的话,那么可以实现你的要求,否则,请增加边沿指令(Eu)

Regards

那为什么“计数器”、“定时器”不会这样?难道它们不受扫描周期影响?
你还是好好看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