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1):
凡是三菱的教材里,讲到状态继电器S这里,总是说:初始状态S0-S9,返回状态S10-S19,通用状态S20-S499,还有断电保持型状态,报警状态等等,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只会用到一个初始状态S0,其他的就是用通用状态S20开始,或者最多用到断电保持型的而已,现在我有以下几点疑问:
   1、初始状态S0-S9,一般来说,一个系统只需要一个初始状态就可以了,那么,什么时候我们需要在一个系统中用到多个初始状态呢?
   2、返回状态S10-S19,这个返回状态怎么用?
   3、报警状态又是什么意思?
   4、教材里提到:如果是相邻两个状态间的跳转,用SET指令,如果不是相邻状态间的跳转比如流程图最后一个状态回到初始状态这种情况下,要用OUT指令,但是实际使用中,我发现用SET一样没有什么问题,那么,这种规则的背后是什么考虑呢?
   希望各位前辈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第4点,当把梯形图程序转换为SFC程序时,就会看到区别。

楼主:
梯形图转换成SFC?具体什么情况呢?可否详细介绍下?

网友A:
或可参见“FX2N步进梯形图转SFC程序”一帖: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242507

网友B(2013-01-11):
梯形图直接转为SFC,  我还没搞过,明天去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