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1):
我知道有保持计时器,但那个是在断电情况下保持了断电之前的记忆,通电后如果条件满足又从原先保持的断点开始计时。如果能有个方法使断电后能继续计时就好了,我想判断两次开机的间隔时间是否大于24小时这个就不好判断了。如果用FPX-c30T的plc加电池再加AFPX-MRTC插卡(实时时钟功能),这样能判断吗?求详解!!!

网友A:
不好做,查了一下,没有找到这个功能。

网友B:
呵呵;这个还是用一个外部计时器容易实现;

网友C:
这个能不能通过比较断电前时钟及开机后PLC当前时钟时间来实现?

网友D:
我也觉得通过外部计时来的要方便得多

网友E:
外部计时器 不错

楼主:
什么外部计时器,能计时24小时并且到plc开机时清零重新计时不断反复,外部计时器电源从何来,能输出闭点吗?还有价格是多少,型号是什么我在淘宝上没找到!!

网友F:
定时器启动条件成立时,读取系统实时时钟并存入寄存器,然后加上定时时间,作为定时器定时完成时间,并实时比较!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这个能不能通过比较断电前时钟及开机后PLC当前时钟时间来实现?
如果PLC有这个时钟,完全可以。

网友B:
呵呵;PLC设一输出点,只要PLC运行就输出;这个点再驱动一个外部继电器;
外部用一时间继电器接到这个继电器的常闭点上,这样当PLC没有运行时时间继电器开始运行;
至于能达到24小时的时间继电器,大把的有;

楼主:
版主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是要判断两次开机(接通电源)的间隔时间大于24小时,而且还要配合plc程序使用,并不是第一次关机到第二次开机之间的时间。我想了很长时间,还真的有点困难!

网友A:
还是好做,就接一个外部时间继电器就行了,时间继电器接在主电源上面,不要通过PLC,当PLC通电后,时间继电器自动断电。PLC只做一个瞬间输出就行了。要一个中间继电器,一个时间继电器。
PLC没有通电之前,时间继电器的电源通过中间继电器的常闭点。PLC上电就给电中间继电器,这样就把时间继电器电源给断开了的。PLC关电,中间继电器失电,时间继电器得电。
对于24小时的时间继电器,多得是了,几百个小时都有。

楼主:
吴叔叔说的也达不到要求啊,我的要求是这样的:plc第一次上电时开始计时,plc断电后第二次上电时为止,如果时间小于24小时plc不动作并重新开始计时,如果大于24小时plc内部继电器动作也同时重新开始计时!

网友G:
既然你可以在PLC加装日历钟,这个问题就很简单了,完全用程序解决。

网友C:
这个PLC有内部时钟不?要是有的话不就好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