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1):
一、在PLC的X001、X002、X003、X004四个输入端,每当有两个输入“1”信号,另两个输入“0”信号,输出Y000就有响应,编写满足此要求的梯形图。

三、编制出控制一台电动机运转10S后停止5S,重复如此动作3次的梯形图。

网友A:
1、如果使用三菱Fx2N或以上机型的话,三菱有统计寄存器中位为On的位数指令,判断1的个数为2即可,如果使用其他厂牌的PLC,那么向右移位+循环判断,也可以得到类似的功能。
2、一个闪烁回路,是PLC的基本要领之一,请仔细阅读书本。

楼主:
有没有那个前辈帮忙画一下梯形图,谢谢了。。。急用

网友B:
自己试着编
不要什么都指望别人给你做好的

网友C:
挺简单呀,业余人士吧!

网友D:
一、在PLC的X001、X002、X003、X004四个输入端,每当有两个输入“1”信号,另两个输入“0”信号,输出

Y000就有响应,编写满足此要求的梯形图。

西门子

LD     I0.0
LD     I0.1
O      I0.2
O      I0.3
ALD
LD     I0.1
LD     I0.2
O      I0.3
ALD
OLD
LD     I0.2
A      I0.3
OLD
=      Q0.0

编制出控制一台电动机运转10S后停止5S,重复如此动作3次的梯形图

西门子
LD     I0.0
S      M0.0, 1

LD     M0.0
LPS
AN     T37
=      Q0.0
LRD
AN     T38
TON    T37, 100
LPP
A      T37
TON    T38, 50

LD     Q0.0
ED
LD     I0.2
CTU    C1, 3

LDW=   C1, 3
R      C1, 1
R      M0.0,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