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看不懂这几个端口......

楼主(2012-11-22):
实在看不懂这几个端口。百度了很多,没找到答案。究竟哪个是com1?哪个是com2?哪个是com3?.....

网友A:
一个端口,因为接线不一样而已

网友B:
屏上的启动设置或是有硬件的拨码开关设置通讯口

网友C:
最好是参阅硬件手册或者咨询厂家。

网友D:
真的是混乱啊,只看到两个接口。并且1、2、3都有232,那么至少应该有3个接口,然后232和485复用倒是有可能。

网友E:
同意一楼的说法,COM口一公一母(俗称,大家见笑)。母的若用RS485 2/4W设置为COM1,而若用RS485,RS232 设置为COM3。公的同理。

楼主:
原来如此。谢谢各位。

网友F:
呵呵;这款算是最常见的,下载用USB,只要配好与PLC的电缆就行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呵呵;这款算是最常见的,下载用USB,只要配好与PLC的电缆就行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最好是参阅硬件手册或者咨询厂家。

网友I:
看商标是深圳威纶,你可以到他们的网站查一下,www.weinview.cn

网友J:
我也看不懂 呵呵!

网友K:
看产品说明书或者咨询供货商。

网友L:
仔细看说明书或通讯手册

网友M:
最好是参阅硬件手册或者咨询厂家。
有的232和485是同一口。

网友N(2013-07-02):
好好看看 脚的定义就明白了,  多个通讯口用于 一屏多机,或者带485通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