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2):
如何检测光电开关的好坏和引脚

     常用的光电开关都有4个引出脚,两个是红外发射二极管的引脚,两个是光接收的光敏晶体管。

  首先找出红外发射的两根引脚:由于4根引脚很清楚地能分出相邻的两根引线是一组,可用万用表Rx1k电阻档,在光电开关不受光的情况下,用测正反向电阻的方法,很容易就能找出只有一组有正、反向电阻的引线,另一组引线阻值都是无穷大。这样就可以确定出有正、反向电阻的这两根引线是红外发光二极管的引线而且在正向电阻时,黑表笔接的就是红外发射管的正极。

  在无光照射在光电开关上时两根引线都是无穷大的一组就是光敏晶体管的C、E引线,在用万用表Rx1k档红表笔接一根引线、黑表笔接一根引线,然后让光电开关见光,看表针向右摆动的大小;再把红、黑表笔对调,再让光电开关见光,记下表针向右摆的大小,两次测试,有光或无光,万用表指针偏转幅度大的一次黑表笔接的是光敏晶体管的集电极C,剩下的一根引线即为光敏晶体管的E极。

  如果能符合上述规律的光电开关就是好的。不符合上述规律的就是坏的光电开关。
文章链接:http://www.gkzhan.com/channel-small/t1910

网友A:
你说的万用表是指针式的,用数字万用表可不可以?

网友B:
我见了很多三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