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变频器示波器

楼主(2012-11-22):
想买一台示波器,主要来修输出不平衡!请教各位,哪种示波器能满足维修变频器的要求?

网友A:
本论坛相关示波器的帖子,都一大堆了。回复也多,去看看吧。一般20M带宽以上示波器,模拟和数字的,都能满足要求的。

网友B:
是啊,现在的二手示波器不贵的,非常的好使。

楼主:
刚买的二手 PNG POS9020双踪示波器,测量驱动输出不是正弦波,也没有上下幅度的波形?是调试问题还是波形不对,文路都一样。此变频器输出不平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买的二手 PNG POS9020双踪示波器,测量驱动输出不是正弦波,也没有上下幅度的波形?是调试问题还是波形不对,文路都一样。此变频器输出不平衡!
驱动输出的都是矩形波,不是正弦波;信号有交流输入和直流输出两种方式,用直流输入能看出正、负幅度。用交流只能看出绝对值的大小。
看来楼主对相关电路原理,还需要扫盲啊。不仅是眼中有波形,而是心中有波形才行啊。

网友A:
测得什么样的波形才为正常啊,只能是将眼中波形与心中波形对比,才能得出结论。心中无原理,无“基准波形”,对眼中波形则无可辨别。看来修变频,不仅仅是用示波器测波形啊。要在掌握电路基本原理上多下功夫才是啊。

楼主:
谢谢咸老师的回复,确实我的理论知识很欠缺,以后补习补习!

网友C(2014-07-14):
回复 网友A:
你好,购买你写的《图解变频器技术问答》一书写的不错,发现几处错误和需要请教您的地方,但找不不到老师联系方式,方便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如电话和QQ ,我的QQ:582387292 我的邮箱:chengjinlevip@126.com

网友A:
谢谢.我的邮箱:lyfxxi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