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PG卡是

楼主(2012-11-22):
速度脉冲,方向脉冲由PG卡提供的吗,PG卡还提供哪些信号,变频器,PG卡,带编码器的电动机,还有电梯上的电机是伺服电机,还是说大功率普通交流电机自加编码器的类型当成伺服电机,求解

网友A:
你在电机轴上装个编码器,那么编码器的信号要给变频器;
基本上变频器都没有自带接收编码器信号的功能,那么就需要另购一个PG卡,这样变频器就知道电机转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