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2):
从变频器的原理来上来说,变频器是先把交流电变成直流电,然后把直流电变成我们所需要的电源,最后,把这些需要的直流电,逆变成交流电,传输给电机,即“交-直-交”结构。在交流电变直流电的过程中,会有毛刺,即谐波,这些谐波,会顺着供电线路,传输到变压器,污染了整个的电源,导致了其它的敏感机电设备受到干扰;直流电逆变成交流电的过程,因直流电是被0.5~20KHz的载波进行转换的,在其过程中,也会产生大量的高频谐波,这些谐波中,频率较高的成分,会以辐射的方式,对周围的敏感机电设备进行干扰。其中频率不是特别高的部分,以传输的方式,进入了电机中,对电机造成干扰,进而影响到电机,会出现绝缘老化加速、性能、安全等问题。变频器抗干扰的常用措施

  (1)变频器的e端要与控制柜及电机的外壳相连,要接保安地,接地电阻应小于100ω,可吸收突跳干扰;

  (2)变频器的输入或输出端加装电感式磁环滤波器。以台达kg系列变频器为例(还有许多变频器品牌使用手册有规格提供),平行并绕3~4圈,有助于抑制高次谐波(此方法简单易行,价格低廉)。若需进一步加强抗干扰效果,可选台达变频器专用的符合emc标准的滤波装置(台达变频器使用手册有规格提供);

  (3)上述磁环滤波器还可根据现场情况加绕在变频器控制信号端或模拟信号给定端的进线上;

  (4)装有变频器的电控柜中,动力线和信号线应分开穿管走线,金属软管应接地良好;

  (5)模拟信号线要选用屏蔽线,单端在变频器处接仿真地;

  (6)还可通过调整变频器的载频来改善干扰。频率越低,干扰越小,但电磁噪声越大;

  (7)rs-485通讯口与上位机相连一定要采用光电隔离的传输方式,以提高通信系统的抗干扰性能;

  (8)外配计算机或仪表的供电要和变频器的动力装置供电分开,尽量避免共享一个内部变压器;

  (9)在受干扰的仪表设备方面也要进行独立屏蔽,市场上的温控器、pid调节器、plc、传感器或变送器等仪表,都要加装金属屏蔽外壳并与保安地相连。必要时,可在此类仪表的电源进线端加装上述的电感式磁环滤波器。

网友A:
反正都是维护下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