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2):
S7--300 和S120 怎么通讯   报文怎么设置啊??有没有师傅给个例子说明下  谢谢师傅

网友A:
一般根据实际需要选择报文格式,报文的每个字都有不同的定义,根据实际需要调用

网友B:
首先找到绝对值编码器的GSD文件,在硬件配置里面导入并进行配置相关参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