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2):
所谓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系统就是取消了变压变频调速系统的速度检测装置,通过间接计算法求出列车运行中牵引电机的实际转速值作为转速的反馈信号。我们把计算转速实际值的这一模型称之为转速推算器。它的基本组成原理是:在电机的定子侧装设电压传感器和电流传感器,通过检测三相电压uA,uB,uC和三相电流iA,iB,iC。根据3/2变换(矢量控制中三相轴系到二相轴系的变换)静止轴系中的两相电压usα,usβ及两相电流isα,isβ,由定子静止轴系(α-β)中的两相电压、电流可以推算定子磁链,估算电机的实际转速。

  由于转速推算器受转子参数的影响,因而基于转子磁链定向的转速推算器还需要考虑转子参数的改变。此外,转速推算器的实用性还取决于其精度和快速性。随着计算机运算性能和运算速度的不断提高,现代矢量控制方法已经能够非常精确地以高度的动态性控制感性设备中的磁通和力矩。同时为了抑制高频的机械振动,优化牵引系统部件的电磁噪声并能够获得尽可能低的可预见的谐波电流,就有必要使用校准并且优化过的IGBT控制脉冲。西门子公司新推出的牵引控制系统SITRAC不但满足了这一尖端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实现了无速度传感器的控制。这一新的控制特点减小了驱动器的复杂性并且增强了系统的可靠性。

网友A:
抢楼中,楼主的帖子分析的很到位,就喜欢这样的楼层

网友B:
要说简单,直接转矩控制比矢量控制的算法更简单,交流异步电机的调速控制,无非就是两个物理量的调节,一个是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一个是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前者控制电机的转矩输出,后者控制电机的转速输出。没有坐标变换或者去耦还原的问题。

网友C:
楼主的帖子分析的很到位,就喜欢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