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2):
各位:
   帮我探讨一下590+反馈问题。为什么编码器超过一定的转速后才报反馈故障?难道编码反馈板的处理速度跟不上,还是其他原因。郁闷中!我3000转的直流电机,1000线编码器,电机超过1400转左右就报反馈故障,低于这个速度没问题。

网友A:
如果是在用设备,现在出现这个问题,检查工装----松动了

网友B:
这个有条件的话还是建议分别更换编码器和编码器反馈板来验证是否有存在性能不好,前提确保装置参数设置无误,监控装置诊断参数,速度给定,速度反馈,速度偏差等是否未定,数值大小。

网友C:
我理解,编码器超过一定的转速以后发出故障。这是给软件一个判定标准。因为任何闭环系统都要有一个调节范围,如果没有这个范围,怎么能做收敛的自动调节呢。所以,编码器故障也要有一个阈值作为故障判断的标准。

网友D:
设置问题吧

网友E(2013-02-26):
问题不要编码器,1400的速度不算高,一般编码器都 可以这个速度下正常工作

网友C:
应该是信号整形问题或电机控制的稳定性问题。

网友F:
1000线1400转,电子开关频率大约是23Khz,照理一般的接收设备能到30KHz,好一点的到100K,但是这是指只接入一相的(A或B),如果仅仅单向测速接一相也可以,但是有的客户或有时接入A、B两相,并且还用了内部四倍频,那么电子开关频率接近100KHz了,再高就要报警了。
看一下手册,接收设备的最高电子开关频率,以及不要用内部4倍频再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