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线的制作方法

楼主(2012-11-22):
  一、 接地电阻的要求: 1、 电阻要小于4Ω。 接地电阻的大小可以定义接地电流的大小,接地电阻值越小,接地装置的接地电压值也就越小。这就是说接地电阻值的大小,标志着设备接地性能的好与坏。 2、 电阻的测量 接地电阻一般可用电流表电压表、电桥法、接地电阻测量仪等来测量,目前都采用接地电阻测量仪来进行测量,此方法即简单又方便。 常用的接地电阻测量仪有ZC-8型和ZC-29型两种。

  二、 接地装置的安装 一般来讲,接地线埋入地下深度不应小于2m。在特殊场所安装接地极时,如果深度达不到2m时应在接地极周围放置食盐8kg、木碳约30kg并加入水,用以降低接地电阻。如果用2根及2根以上的接地极时,各极之间的距离大于5m,以减少大地的流散电阻。在有强烈腐蚀性的土壤中,应使用镀铜或镀锌的接地极。同时接地极不得埋设在垃圾层及灰渣层区,敷设在地中的接地极不应涂漆,以免接地电阻过大..

  方案一:打地桩 1、在机房附近把4根或更多2.5m的角钢(45mm*45mm)沿直线打入地下离地面80cm处、每根角钢相距2m。 2、用扁钢(30mm*3mm)将4根角钢串联焊接在一起。 3、用镀锌扁钢(30mm*3mm)焊接有角钢的任意角作为地线引线引上墙面2m处。 4、电阻测试仪测量地网阻值小于等于4,否则,加桩或用田字格加以解决。 5、用25mm平方的铜芯线与地网引线通过铜线鼻接牢引入室内。 6、接入信号避雷器地线和静电地线。

  方案二:埋紫铜板 1、机房附近挖250cm*150cm*300cm的深坑,坑底洒一些氯化钠,埋入紫铜板(1500mm*600mm*3mm)。坑深以见水为准,但至少大于200cm。 2、把扁钢(30mm*3mm)和紫铜板用铜焊锡焊接在一起,引出地面作引线。 3、把镀锌扁钢和扁钢引线焊接在一起,引出墙面2m处。 4、测试仪测量地网阻值小于等于4欧姆。 5、用25mm平方的铜芯线与地网引线通过铜线鼻接牢引入室内。 6、接入信号避雷器地线和静电地线。

网友A:
谢谢分享!顶了,大家不要光看不说话呀!

网友B:
说点啥呢?!正文最后的图片是个啥?
信号避雷器地线和静电地线(还有电源柜的保护接地线)可以共用一个接地网吗?
【把扁钢(30mm*3mm)和紫铜板用铜焊】这个焊接非常困难的。当时我们用一把乙炔焊枪没成功(铜板导热太快),最后是用电钻打眼后用线鼻子连接的。当时没有检查接地电阻,现在想来应该多用焊枪加热,还是焊接的可靠呀!也没在铜板上焊接引出线,是把多股铜线用线鼻子直接跟铜板连接的。看来留下不少隐患的!好在客户的机房现在已经废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