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2):
控制柜上安装的AV24V LED信号灯,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发光。
请问高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方案1;串联稳压管,大概需要什么参数?
方案2;并联电阻,大概需要什么参数?

网友A:
我们是并联电阻,阻值只能自己试试。

网友B:
改DC?24?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是并联电阻,阻值只能自己试试。
效果怎么样?你是什么电压LED指示灯?

网友A:
24V
效果还行吧。比没有好多了。但是暗的情况下,还是有一点亮。

网友C:
线路长,难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V
效果还行吧。比没有好多了。但是暗的情况下,还是有一点亮。
你并联多大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路长,难解决。
是啊,线路比较长,实在不行就用灯珠指示灯

网友D:
以前发现过类似 现象,不过似乎将其正负极调换一下应该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发现过类似 现象,不过似乎将其正负极调换一下应该能解决.
我接的是AC24V,换有用吗?

网友E:
是遇到这样情况。
的确因为LED用电小所以在只有一线的情况下也会有点亮光。
AC的话或可能要加二个电阻才能解决。

网友F:
灯珠的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