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2):
电烙铁温度的合理设置:
           a):维修无铅SMD元件
 1)修理普通元件如0603,0805,3216的元件,电烙鉄温度的范围:350℃±50℃。
  2)修理IC,电烙鉄温度的范350℃±50℃ 围:
 3)修理含有金属材料的元件或元件接触面积较大散热较快的物料,电烙鉄温度范围:380℃±50℃。
       b):维修无铅THD元件
  1)修理普通元件如1/4W.1/2W的电阻,小三极管,小容量内压低的电容,IC,二极管等小元件电烙鉄温度的范围:340℃±50℃。
  2)修理含有金属材料的元件如散热器,内压高容量大的电解电容,高压二极管,火牛等较大的物料,电烙鉄温度的范围:380℃±50℃。
  3)修理含有塑胶皮的连接线,烙鉄温度的范围:350±50℃
电烙铁的功率和电烙铁温度有很大的关系,但大的功率不一定温度很高。小功率的电烙铁也不一定是温度低,但大功率的电烙铁的热量一定大,回温的速度也很快,所以电烙铁温度选择应该和焊接的产
电烙铁注意事项:www.hnndii.com  www.hnndiinet/blog
焊台和电烙铁的区别
电烙铁不发热的维修
恒温电铬铁是怎样的
电烙铁外热和内热各有什么特点和不同?
固定电烙铁跟恒温电烙铁是一样的吗?8
电烙铁如何分类?
如何进行电烙铁修理
使用电烙铁,从菜鸟到师傅?
如何正确选择电烙铁?
电烙铁焊接的功率和温度设置原则!
修理家用电器应该怎么样选择电烙铁?

网友A:
无铅是不是指所用焊锡丝不含铅?

楼主:
无铅焊接指的是,焊锡丝不能含铅,烙铁头不能含铅,电子元器件也不能有铅,线路板也不能有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