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2):
gx work2中怎样采集4~20mA模拟量怎样设置,怎样编程?
我的理解是应该把模拟量通道的的数据保存到某个寄存器,可没找到在哪里设置的。应该怎样设置编程呢?
偶是新手,请大侠指教~~

网友A:
和GX Developrer下一样,From,To。

网友B:
也可以通过软件设置将数据刷新到PLC的地址中去

楼主:
感谢
谢谢了,追问一下,模拟量模块采集的是一个什么范围的数据呢,怎样转为工程量呢?

网友C(2013-01-30):
你监控一下寄存器的最大和最小值,用直线方程计算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