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2):
工厂厂房接地 变压器接地 防雷接地 可以将他们接在一起吗? 接地阻值应该是多少,一欧姆 还是4欧姆

网友A:
目前我们公司是这样干的!
听项目经理说这样也可以
阻值是1Ω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厂房接地是什么意思,根据电气安防要求,避雷器接地不能与变压器工作接地混接!电气系统接地应使用三相五线制统一一点接地。变压器工作接地电阻不大于4欧姆即可,小于或者等于1欧姆的只是一个理想数据,基本没办法做到,特别是华北地区。

网友C:
有一个三点一线的说法,4欧姆。

网友D:
工厂厂房接地和变压器接地不可以接在一起, 防雷接地与变压器接地之间距离不应小于15米,

网友E:
4欧姆以内

网友F:
应该分开接地,接地值在4殴姆以下

楼主:
我们这做接地,不合格了 太大了, 使用角钢 6根,打入低下2.5米,在连上能行吗?

网友G:
说它行就行,说它不行行也不行,你说行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说它行就行,说它不行行也不行,你说行吗?
不出事什么样都行

网友H:
出了事吗,呵呵 就不一样了

网友I:
变压器接地 防雷接地 是两个概念不能接在一体

网友J:
我们厂都汇通接地

网友K:
我们这边接地和零线都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