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模块居然

楼主(2012-11-22):
拆开变频器,大电容无漏液不短路,开关电源正常,开关管正常,刹车单管正常,怎么上去模块过一个月后整流部分烧坏,逆变部分却正常,整流逆变在一块模块里的,求解,呵呵

网友A:
整流模块烧坏,首先要检查变频器的直流母线预充电电路是否是ok的。还要检查进线电源到变频器的入口有否异常。比如接线是否接的有问题。等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整流模块烧坏,首先要检查变频器的直流母线预充电电路是否是ok的。还要检查进线电源到变频器的入口有否异常。比如接线是否接的有问题。等等。

网友C:
好像是 直流母线继电器 或者 接触器 粘连

网友D:
散热是不是不好

网友E:
  楼主所讲的情况,大电容、制动刹车电路IGBT管、六只IGBT驱动管,都是好的,是什么原因造成整流电路炸机或损坏呢!!那么就根据我多年的维修经验,与大家交流交流!!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原因(1)整流模块的电压、电流参数发生变化而降低,(2)购买的是翻新整流模块,(3)整流后的直流电路对地(变频器输入端接地线)存在漏电、放电、短路。
     对应上述原因进行 检修处理 方法;(1)变频器散热片是否脏堵,风扇是否转,发现这两种情况可以确定原因(1)了。(2)对于购买的新模块。必须使用万用表、电容表、耐压表三表合一对模块进行通断能力、极间电容量、耐压值,进行检测,结果基本上八九不离十。三表合一检查方法俺们这论坛里有介绍。(3)最后一个原因检查处理这我多年维修比例最高的!!!。针对楼主所讲的变频器上述两种原因排除后,应该是外接制动电阻对地漏电、放电、短路,检修方法:使用1000V以上的摇表或耐压表进行电阻与地测量就一目了然,然后进行绝缘处理。对于其它机型有制动单元的,要维修或更换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在维 修这种故障的机子把它修复好后,一定要到现场去!!!否则变频器上电还要炸机或烧整流模块!!!!望楼主看到此帖马到成功。望其它高手对我进行批判。

网友F:
楼上高手呀,佩服

网友G:
高手云云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