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接电能表?

楼主(2012-11-22):
两个互感器是20/5的。一个是40/5的,有两块20/5的电流表也要接在其中怎么接合理啊?

网友A:
换成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个互感器是20/5的。一个是40/5的,有两块20/5的电流表也要接在其中怎么接合理啊?

拿这些元件还要接电流表/电能表?你还是走人吧。这单位不适合你。。。

楼主:
呵呵,竞赛题,看你怎么正确选择电流互感器,我个人感觉是电流表接的别选40/5 的可以了

网友C:
那么你的实际的电流又是多少呢?

网友D:
40/5的绕两圈,20/5的一圈,20/5的电流表串接在电能表前面!当然了,最好是换成同一种规格的电流互感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40/5的绕两圈,20/5的一圈,20/5的电流表串接在电能表前面!当然了,最好是换成同一种规格的电流互感器。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