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2):
请问版主,,现在我电脑中装了力控软件与PLC-200的软件,那两者在电脑中可以直接通信吗??

网友A:
这两个软件通讯有什么用?
力控软件做好程序
PLC做好程序
连接好就行了

网友B:
你是想用   仿真吧

网友C:
装好200驱动就可以通信。

楼主:
想把PLC的程序在力控软件中进行仿真,不知道这两个软件在电脑上怎么连起来?

楼主:
驱动装好了,,但数据设置后连不起来啊??请问怎么连的

网友A:
想把PLC的程序在力控软件中进行仿真
这估计做不到

楼主:
那你有没有什么好的plc200的动画仿真软件推荐啊。。。

网友D(2013-01-22):
那就是通讯参数没有设置好

网友E:
没做过这样的尝试~~

网友F(2013-02-26):
装了力控软件后,里面会有个驱动联机帮助,看这里面设置,应该能通讯上。

网友G:
200好像不能仿真,300/400可以,力控有仿真驱动,需要的话可以问我要,46083038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