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2):
无源开关是嘛东东了?

网友A:
用手和闸,

网友B:
正确说法是无源接点。就是继电器里的动作接点,这个接点本身没有外加电源,但是该接点的继电器本身的吸合线圈是需要有电源的,而接点与继电器没有电的联系,是个独立的接点。此接点就是无源接点。将此接点连接在另一个电路中,这个电路需要有电源,那么这个接点动作时可以切断或接通该电路的电源。

信息来源百度

网友C:
一个地方,一种叫法

网友D:
不规范的叫法,我也不知道!

网友E:
就是没经过电源的触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正确说法是无源接点。就是继电器里的动作接点,这个接点本身没有外加电源,但是该接点的继电器本身的吸合线圈是需要有电源的,而接点与继电器没有电的联系,是个独立的接点。此接点就是无源接点。将此接点连接在另一个电路中,这个电路需要有电源,那么这个接点动作时可以切断或接通该电路的电源。

信息来源百度
完全同意此说法

网友G:
很多地方通俗的叫做干接点

网友H:
区别于电子线路

网友I:
没听过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