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2):
桥式起重机中,设有两个160吨的吊钩,使用用两个ABB ACS600变频器。其中A钩工作正常,B钩存在以下问题:在轻载提升时,工作正常。但在重载起升时间断发生以下异常情况,重物从地面起升时无异常,停在空中后再次提升时,发生重物短暂下滑情况。此种情况时有时无。两钩变频器的参数设置相同,PLC控制程序相同。故障原因一直无法确定,请问各位大侠该怎样处理?

网友A:
第二台,带负载能力不够,停在空中再次提升,你设一下先制动在启动,试试看!

网友B:
要有编码器反馈才好使。

网友C:
先制动,电流到额定电流,放开机械抱闸,拉升!

网友D:
检查一下抱闸

网友E:
B钩变频器的制动电阻是否正常,制动电阻异常也会出现下滑的现象?编码器是否投入使用呢?编码器对于零转速悬停状态具有很大的影响。

网友F:
输出转矩不够,设置增加输出转矩

网友G(2013-01-21):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H(2019-12-19):
溜车是因为启动转矩不够,可以设置制动抱闸控制RO输出延时时间

网友H:
也可以把启动力矩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