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2):
今天发现一台预冷机的压缩机电机进去了6根线,一开始以为是星角启动,可是到启动柜一看只有两个接触器,上桩并联,下桩6根线进电机,感到很纳闷,不知道是什么启动方法。回来查了一下原来是一种叫分绕组电机,但是也没有具体的资料。

请问论坛上的大侠有没有知道这种电机的,是个什么原理,工作方式是什么,越详细越好。先谢谢啦。。。。。

网友A:
电动机有没有炭刷那

网友B:
听说过双绕组电机,没听过分绕组电机。

楼主:
回楼上,电机没有碳刷。

楼主:
今天只找到了控制器说明书,上面就写了分绕组启动,其他的没有说明。

这是一台制氧站的空气预冷机组,有两台电机分别拖动两台螺杆式压缩机。

网友C:
你可以下载比泽尔压缩机手册看下,电气控制部分

网友D:
楼主了解之后,可以作个介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了解之后,可以作个介绍。

楼主:
这是根据5楼朋友给出的比泽儿压缩机的资料,分绕组启动接线图,我表示有点没看懂,谁能解释一下。。。

网友F:
这是分绕组起动电机,一个接触器吸合时,电机三角形连接,每边两个线圈串联,每个线圈承受一半线电压。两个接触器吸合时,电机还是三角形连接,但是每个线圈承受全部线电压,实际上是6个线圈组成二个三角形并联。可见该电机起动时相当于普通电机加50%电源电压降压起动,与延边三角起动性能差不多,但简单多了。

网友G:
谢谢 楼上解析  学习了

网友H:
这就双速电机三角形双星形绕组

楼主:
谢谢吴总,又长了见识。还是论坛上好人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