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2):
请问k系列热电偶一般的电压范围是多少啊
温度值的范围是多少

网友A:
K型:0---1300度,对应-6.458mv----54.875mv

楼主:
没有别的电压的吗

网友B:
查下产品说明比较好一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别的电压的吗
我说的K型指的是分度号,不知道我们谈的是不是以回事。

网友C:
K型热电偶,就是镍鉻镍硅热电偶。输出的就是毫伏级信号。需要后面有放大电路或者叫什么信号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