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空想

楼主(2012-11-23):
最近闲的没事,空想了一个玩意,不晓得有没有后可行性。
设计一个软件,替代原有的PLC硬件CPU或者说是DCS的cpu,直接采用工控机的cup来运行程序,类似虚拟机。软件可以虚拟市面上主流的PLC及dcs的CPU。 程序通过虚拟cpu运算后,放到一个本系统公用的数据库内,然后外部模块通过某种协议来读写这个数据库,来更新输入输出。当然外部模块肯定需要自己设计研发。通过光纤直接把模块放到现场。不在采用目前PLC的做法。
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A:
呵呵,labview就是这样吧,不过ni公司也自己做硬件。

网友B:
开什么玩笑。就工控机那故障率,就目前这样的操作系统死机率,就目前的软件效率。
可靠性,目前取代不了。安全级别来说,很多高安全级别,单个PLC都达不到;甚至更高级别,还建议用继电器或者干脆机械去完成。
软PLC,现场总线,现在都走得很慢。lz说的这种,估计短时间不会有。至少要求高连续强的地方,连工控机都不能用。
记得有人说,将来人类都是由机器供养。每个人就是躺着,接根管子,接根光纤,OK。思维都在服务器上。

网友C:
什么疯狂的想法不要轻易的放弃,说不你会成为第二个‘’敲不死‘’(ˇ?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什么疯狂的想法不要轻易的放弃,说不你会成为第二个‘’敲不死‘’(ˇ?ˇ)
要相信labview的前途了,继续搞他的销售,不做成亿万富翁别罢休

网友E:
工控机的硬件到达了,软件业跟上这些都不是问题

网友F:
这个想法没问题
举个简单的例子

输入一个点信号 输出一个点继电器

plc的内部程序 可能就是 mov a p1.0
                   mov  p2.0 a
很简单 而且 很及时 而且很可靠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采集到 要翻译成命令 封包成协议数据
上位机要分析 而且都是高级语言程序 会很罗嗦
然后要发回来
这还不算 其中 还要有光转电  电专光等等
不是不可以 是完全可以 但是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

太复杂 有局限性 系统架构比较庞大 一个地方出问题 全盘崩溃

楼主:
也许这个东西我们目前的软件,或者说硬件无法做到,但不表示将来不能啊,那像西门子这样的公司就只卖虚拟cpu的软件了。关键是这个系统是否可靠,速度是否够。这个系统是否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