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3):
制作电流继电器(实事实说)

很久以前的事了。
那年,在某节能电器厂任技术员时,与哈尔滨高压电机厂搞了一个技术协作项目。在动手制作一个高压绝缘试验装置时,急需一个过电流继电器,用于该装置的过电流停机保护。由于要求的过电流动作值比较特殊,一时之间找不到成型产品,而该装置又急着投入使用——无过流保护情况下使用,是不符合操作安全规程的——有可能造成更大的损失。厂领导和相关技术人员,急得围着该装置转了好多圈,求援的电话打了不少,也没能解决问题。
正在手足无措之际,时间到了中午11时,哈尔滨高压电机厂派来的一名技术指导工程师到了,人有四十岁左右的光景,中等身材,男性。记不清他的名字了,就称高工(确实也是位有职称的高工)吧。厂领导赶快把情况给他说了说,高工蹲下身来,看了看装置,不紧不慢地说:不着急,有办法,有办法的。领导松了一口气,也说:不急,不急,先到餐厅吃饭,下午再说。
我和领导陪着高工吃饭,寒暄了一番,还是忍不住向高工问起了解决问题的办法,看起来高工胸有成竹,莫非高工的挎包里,就装来了一只特制的过电流继电器?高工笑笑说:不是有成品,可以自己动手制作,并不复杂的。估计两个小时,就能解决问题。领导表态说:怎么做?高工给予指导,我们全力配合。高工说,一点小活,待会儿我自己就整利索了。
饭后,高工让给找一只普通的直流电压继电器,如DC24V继电器,像是JQX系列的,手头可是一堆一堆的。高工指示,把线圈拆开,数匝数。本来这件事,我厂几名电工,都很感兴趣的,可算是有了一个向高工学习的机会,也想弄明白到底如何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于是电工小李自告奋勇,熟练地拆解继电器,取下线圈数起匝数来。高工人好,不待我们问起,倒问起我们来:电压继电器是怎么动作的?这个当然难不倒我们,不李回答说:通电线圈周围产生电磁场,使轭换变成了磁铁。高工说:对,那么这个电磁力,或说是磁场的强弱又是什么因素所决定的呢?小李最近正在能读《电工基础》,很是下了一番功夫,这个问题也不成问题,回答到:电磁力的大小,取决于流过线圈的电流和线圈的匝数,电流越大,匝数越多,电磁力越大。高工赞许道:不错,不错,是这个道理。换句话说,电磁力的大小,可以用“安匝数”这个参数来衡量。对一个特定磁路结构的继电器来说,先不必管它是电压继电器还是电流继电器,只要满足一定的安匝数,这个继电器就能可靠动作。
其实,本质上来说,继电器是个电流控制器件,由安匝数产生电磁力,电压和电流继电器的名头是人为分类的。只不过匝数多了(线径小了),取用电流小,用线圈电压的通断,来控制继电器的动作,我们认为它是电压继电器。匝数少了(线径大了,最少可到1匝),此时主要由流通电流的大小来控制其动作,才称为它是电流继电器。
看到我和几名电工的神情都很专注,高工举起拆下线圈的继电器框架说:在这个磁路基础上,我要制作电压或电流继电器,只要知道了线圈的安匝数,就好办了,因为安匝数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值。比方说,这个电压继电器线圈的额定工作电流为1A,线圈匝数为100匝。该线圈的安匝值为1A×100匝=100(安匝数)。
好了,我现在要将这个电压继电器改制为50A的过电流动作继电器,在满足原安匝数不变的前提下,用载流量为50A的导线穿绕几匝就可以呢?
小李抢着说:我知道了。已知该线圈的安匝数为100,流过线圈的电流值为50A,50×2=100。绕两匝就行了啊。
高工哈哈一笑:用河南话说,这么干就中。
一会儿,小李数完了DC24V继电器的匝数,算出了该继电器的安匝数,进一步依据需要线圈流通的电流值,算出了新的穿绕匝数。仅仅穿了5匝,电压继电器改制电流继电器的工作就算圆满完成。
装机后,进行了输出带载试验,嘿,这个特殊规格的过电流继电器还真好使,到了预定电流值,啪得一声就吸合,由触点送出了过流保护信号。
高工,是个高职称的高工,但能活学活用,实际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够强,正是让我们服的地方。这些小的应急改进处理问题的方法,一般的工程师,倒不一定做得来啊。另一方面,现在的条件好了,一般器件都能很快购到,人们的动手和思考能力也相对弱化了啊。

旷野之雪
2012年11月23日

网友A:
我们公司有 互感型电流检测开关
具有 互感原理采集电流,无源器件,电子开关,动作速度快,间接采样等优点

网友B:
学习了,后面通的大电流不会烧毁线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后面通的大电流不会烧毁线圈吗?
制作电流继电器后,匝数少,导线截面大,可以流过大电流的,比如匝数为1匝,25平方的也能穿过啊。

网友C:
。谢谢版主分享。不知你的电流继电器是用在交流还是直流电路中。难道交直流电路中都可以用DC24伏的电压继电器改装吗。请教版主

网友D:
似乎在以前以小变压器当电流互感器用过,带微型继电器;
当然,保护电路中的元件,应当通过检验,以使参数准确。

在刚工作时,在设备维修、制作以及设备搬运中等,见过或听说过一些很有用的小技巧;
不过现在,因时间太久,具体的都已不记得了,只是有这么个印象。

网友E:
好帖子,到不是说让我们也去做一个过电流继电器,关键是学习了一种处理事情的思路,特别是在一些特殊的关键的时候,能不能用我们平常积累的知识迅速的解决问题。。。。

网友F:
好帖!小技巧解决大问题。能在关键时候使用小技巧,那不是一天两天可以练就出来的,而是要有扎实的基础及经验的积累。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谢谢版主分享。不知你的电流继电器是用在交流还是直流电路中。难道交直流电路中都可以用DC24伏的电压继电器改装吗。请教版主

直流继电器改的电流继电器只能用在直流电路上,要用在交流电路上就要用交流继电器改。

其实,交流与直流继电器的区别在于交流继电器的铁芯上多了一个短路环。

这种改造方法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就做过。

网友H:
好贴子。

“这个电压继电器线圈的额定工作电压为100V,线圈匝数为100匝,由此我们可以算出流过线圈的电流为1A。”没看懂?

网友I:
其实就是断路器里面的过流脱扣跳闸装置?改后用来在某些场合代替保险管不错,稍加修改,带个延时电路用来代替热继电器不知怎样?大家继续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版主分享。不知你的电流继电器是用在交流还是直流电路中。难道交直流电路中都可以用DC24伏的电压继电器改装吗。请教版主
本例改装用于直流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贴子。

“这个电压继电器线圈的额定工作电压为100V,线圈匝数为100匝,由此我们可以算出流过线圈的电流为1A。”没看懂?
赞一个!朋友好细心啊,是我粗心大意了。改正如下:
这个电压继电器线圈的额定工作电流为1A,线圈匝数为100匝。该线圈的安匝值为1A×100匝=100(安匝数)。

楼主:
谢谢莫工、老兔子、董军等朋友的热心参与!你们有新的观点,进一步丰富了本帖,并指出了我的疏漏之处。
莫工提的用变压器代替电流互感器,以前也听过说,也是一个技改思路;老兔子朋友的动手能力也超强啊,佩服;董军老弟指出了我的疏漏之处。
以上回帖都应该加分奖励的,哈哈。

网友D:
9楼分享了经验,补充了材料;10楼阅读仔细、并积极思考
——照14楼提议,特设为好帖!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好帖!小技巧解决大问题。能在关键时候使用小技巧,那不是一天两天可以练就出来的,而是要有扎实的基础及经验的积累。

网友K:
算是现场好经验,我也说一个。
有一台比较昂贵的老设备,上面有一只温度传感器坏了,总报错。器件和图纸上都无型号,形制又比较特殊,市面上买不到,跟厂家已经断交,就算到厂家买周期也长(每次买东西他们都说是从英国发货),温度参数又不能屏蔽使用,否则很容易损坏设备。后来,同事通过其他渠道买到了一只原厂货,晚上打电话给我说装上去不能工作。之前同事问过卖家,得知他们机器上用的是电阻型,而我们机器不管是图纸还是器件实测都显示是二极管型的。于是,我让同事随便找了一只二极管,根据图纸所示串接在电路上面。半个小时后打来电话,温度变化有反应了,修改部分参数后,一切正常。使用至今快二年了,没有听说报过错。

网友L:
有时候应急也可以将一只普通小变压器倒过来用,将次级低压线圈串在主回路,初级220V线圈接一个小型中继。主回路通过多大电流才能令中继吸合可以试验后记录下来备用,局限性就是变压器次级的线径要满足主回路电流密度。

网友M:
说的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应急思路。很多时候这种想常重要!

网友N:
真的很NB啊。

网友O:
咸工的帖子有意思啊,实际说起现在 把霍尔传感器给定为这个电流保护继电器 霍尔传感器 的采集转换电压的数值(这个值+-4v的很多啊) 作为 oc(过电流)值 加以判断 输出 ,哎~~~~~现在的电力电子技术先进了 倒不如老一辈工程师能够活学活用啊

网友D:
17楼又介绍了一个例子。

但需注意的是,元件代用或应急措施,必须保证安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不得使用;
另外,更改电路参数,或者元器件代用等,原则上需经过有关部门同意。

总而言之,该帖不是主张随意更改电路。
而是说在工作中,应注意总结经验;并灵活运用电工原理,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谢谢版主分享。不知你的电流继电器是用在交流还是直流电路中。难道交直流电路中都可以用DC24伏的电压继电器改装吗。请教版主

直流继电器改的电流继电器只能用在直流电路上,要用在交流电路上就要用交流继电器改。

其实,交流与直流继电器的区别在于交流继电器的铁芯上多了一个短路环。

这种改造方法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就做过。
学习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后面通的大电流不会烧毁线圈吗?
制作电流继电器后,匝数少,导线截面大,可以流过大电流的,比如匝数为1匝,25平方的也能穿过啊。
匝数少,导线截面积就大,这是怎么看出来的,导线的截面积不是一定的吗,怎么截面积就变大了呢,线圈所绕导线一定,它所能通过的最大电流不也是一个定值吗,跟匝数多与匝数少好像没关系啊
哈哈,是我的表述不够清楚。匝数少,其导线载面可以按载流量要求,来选取(有空间放得下)。

网友P:
引用 网友E:
好帖子,到不是说让我们也去做一个过电流继电器,关键是学习了一种处理事情的思路,特别是在一些特殊的关键的时候,能不能用我们平常积累的知识迅速的解决问题。。。。
说的有道理

网友Q:
好帖子对知识的活学活用能解决难题

网友R(2013-05-22):
7楼说的好,支持一下,

网友S:
学习啦,很久没接触理论的东西了

网友T(2014-01-27):
楼主的帖子太好了,启迪人的智慧。

网友U:
一切必须是理论联系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