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3):
根据国家和地方电力部门的规定发电机在制造、安装、检修、运行以及预防性试验中都应进行交流耐压试验,试验电压的波形、频率和工作电压的波形、频率一致。试验电压一般为0.75(2Un+3000)或1.5Un,频率为工频。试验时一般配上合适的补偿电容器就能满足发电机的交流耐压要求。
变频串联谐振耐压试验装置的工作原理接线如图所示,交流220V工频电源,经变频控制单元输出30~200HZ频率可调的电压,送入励磁变压器,升压至0~1000V,经谐振电抗器L和被试品CX,构成高压主谐电路,电容分压器是纯电容式的,用来测量试验电压。先由变频控制单元经励磁变压器向主谐振电路送入一个较低的电压Ue,调节变频控制单元的输出频率,当频率满足条件ΩL=1/ΩC,
电路即达到谐振状态。此时能在较小的励磁电压Ue下,使被试品CX上产生几十倍于Ue的电压UCX。变频试验系统以串联谐振电路原理工作。谐振点是由把频率变换器的频率调整到串联谐振电路的固有频率而达到的。回路谐振后,输出的电压波形为纯正弦波,系统的频率取决于回路的L-C参数。其中电抗器的电抗值是可调的,系统的频率取决于负载电容的大小,如上式。可以根据CX的大小,适当调整电抗器的电感L值,使得谐振频率固定在一个要求的范围内,从而满足必须在工频条件下进行交流耐压试验的试品的实验。
从上述工作原理可以看出:
1、品质因素愈高,所需电源容量愈小。
2、谐振电抗器L与被试电CX处于谐振状态,此电路形成一个良好的滤波电路,故输出电压UCX为良好的正弦波形。
3、被试电缆击穿时,失去谐振条件,高压电路和低压电源回路的电流反而减小,故绝缘击穿处的电弧不会将故障点扩大,使于检修。
变频串联谐振耐压试验装置注意事项:
1、本试验设备应由高压试验专业人员使用,使用前应仔细阅读使用说明书,并经反复操作训练。
2、操作人员应不少于2人。使用时应严格遵守本单位有关高压试验的安全作业规程。
3、为了保证试验的安全正确,除必须熟悉本产品说明书外,还必须严格按国家
有关标准和规程进行试验操作。
4、各联接线不能接错,特别是接地线不能接错。否则可导致试验装置损坏
5、本装置使用时,输出的是高电压或超高电压,必须可靠接地,注意操作安全。
6、当开机且回零后仍然不能升压时,请长时间按下复位键(10秒钟左右),并使控制箱面板的指示灯正常,即除"高压"以外没有其它红灯亮,然后开始正常操作.
7、当电压电压大于10V,而还没有进行调谐时,系统会自动失谐,以防止一谐振就产生高压伤害试品甚至对人体带来伤害